[求助] 请教一下:PLL稳定性怎么仿真?

楼主(2010-08-31):
请教一下锁相环的稳定性怎么仿真?电路怎么接?谢谢

网友A:
直接接成闭合回路,然后仿上电tran,锁定之后可以再在参考时钟上加一个step,看能否再锁定。

楼主:
没有怎么看明白,能说明白一点吗?锁定以后怎么加step?注:我仿真的时候输入参考信号本来就是方波信号。
我的理解是:PLL本身对输入参考信号来说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稳定性分析是不是说加的高频信号能不能被滤掉?这样理解对不对?
望指教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B:

    thxxxxxxxxxx

网友:
可以用matlab建立行为级,而后看phase margin, 还可以在CADENCE环境下建立模型,用AC仿真看相位裕度

网友:
先用行为级验证(用matlab或专门的pll设计小软件):设定滤波器阶数、CP电流、环路带宽等主要参数,就可以保证相位裕度,即稳定性。然后电路瞬态仿真再看稳定性。

网友C(2022-10-20):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成闭合回路,然后仿上电tran,锁定之后可以再在参考时钟上加一个step,看能否再锁定。 ...

你好,请问这个step怎么加,我是用vdc串联ref pulse,增加的step,但是这个step的脉宽应该如何设置,是要基于环路带宽去设置step脉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step怎么加,我是用vdc串联ref pulse,增加的step,但是这个step的脉宽应该如何设置,是要 ...

不是vdc是vp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