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S仿真出来的S11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请问:ADS仿真出来的S11,S22参数以dB形式给出,是反射系数吗?和器件的输入阻抗是什么关系?是不是T=(Rin-Rs)/(Rin+Rs)的关系?谢谢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去看看书,呵呵,再自己动手研究研究就知道了,S11是输入回波损耗,你说反射系数也可以,和阻抗匹配间的关系,你动动手调调参数,就明白是不是那个公式了。

楼主:
谢谢您,新手,见笑啦!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