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本两级运放输出加一个100nF的大电容,这时候的摆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0-08-31):
书上只给出了不加负载时的摆率,即Iss/Cc,但要加一个大电容,摆率就变小了,建立的时间很长;通过Cc补偿电容的电流应该还是Iss吧,但是对大电容的充放电电流是多少呢,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计算摆率?我用的是pmos输入基本两级的

负摆率的时候,大电容放电,测了一下,电流高达3、4个毫安,这个时候的摆率就由输出级的nmos管的宽长比来决定吧,宽长比越大,所能承受的电流也越大,摆率大小为v/ms级的
正摆率的时候就是输出级pmos电流源直接给大电容充电,摆率由pmos电流源电流大小决定,所以俱小,都是v/s级的

网友:
100nF的大电容???  100nF大吗

网友:
就是CC 和CL 的都算一下 哪个 小 摆率就是哪个

网友:
按照两个并联算吧

网友:
min(Itail/Cc,I2/(Cc+CL))

网友:
那个小就是哪个啊。

网友:
Cc也可以看做是运放的负载电容吧

楼主:
Cc也可以看做是运放的负载电容吧
引用 网友A:

那太小了,我指得是加大电容负载的情况,这时的Cc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2010-10-29):
我雄堂主!!

网友:
ISS就是尾电流 摆率是针对大信号的 因为这个时候有一边的管子是没有通路的

网友(2011-02-22):
看不懂啊看不懂

网友:
输出级充100nF的电容还是要很久很久很久的。。。。。

网友(2016-05-16):
很明显是看Cc和Cl两个电容,哪个充电慢,哪个主导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100nF的电容啊。。只用过几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