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和vhdl混合仿真,dump fsdb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DUT是vhdl写的,验证环境是ovm的。
仿真工具questasim6.5d,
把wlf的波形转成fsdb的,
结果加载不了信号。
哪位同学有过类似的操作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之前和你说的用signal_spy把内部的信号拉到顶层上的方法没有用吗?

网友(2014-12-25):
同问,DUT是VHDL, tb 用sv写的,怎么down FSDB 波形? 用的工具是questasim/10.2,

现在down下来fsdb波形里只能看到 tb 层的波形, 看不到 DUT层,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