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功能仿真

楼主(2010-08-31):
请教,怎样用综合的网表进行功能仿真呀?

网友:
加入还有功能定义的verilog

楼主:
功能定义的verilog是指??????

网友:
加入相应的仿真库,一个测试文件(调用网表作为DUT),以及你的网表。不过网表最好是仿真工具能够可以编译的文件形式。

楼主:
我用modelsim仿真的

网友:
vo文件是网标文件,如果同时还生成了sto文件,说明你生成的是时序网标。
打开vo文件,把里面一句关于sto的语句注释掉,然后联合testbench,就可以用网表功能仿真了

楼主:
我综合后怎么没有.vo文件呀?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综合的?

网友:
和你rtl仿真一样,只是把rtl code替换成网表就可以

楼主:
回上上楼,我用的是synplify,常用xilinx自带的xst综合

楼主:
替换后怎么加呀,再建个工程吗?

楼主:
还用从新建工程吗?

网友:
可以不用,因为测试平台用的都是一样的,不过最好重新建,毕竟是两件事情嘛。要是用ise的话,它应该能生成用于仿真的模型,我不是很清楚synplify能够提供第三方仿真工具的模型是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