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搞模拟?

楼主(2010-08-31):
请问各位模拟领域的大侠们,我们TI模拟领域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学习啊?世界上又是多少人呢?模拟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将来是怎样的呢?学模拟在中国什么城市比较好找工作啊?

网友:
提供低成本GPS/卫星导航&软件无线电&通信信号处理DSP/FPGA开发解决方案

GPS/卫星导航通信     ->       GPS卫星导航开发验证平台  &   GPS中频数据采集器
通信/信号处理            ->       软件无线电开发平台  &  高端配置通信/信号处理开发板
测控通信                  ->        高速数据采集板
开发板                     ->        Altera FPGA开发板 / Xilinx FPGA开发板 / DSP6713开发板

基于DSP+FPGA+USB2.0通信信号处理开发板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开发
基于GPS卫星导航开发平台的GPS中频信号采样器的开发

夏工    13585951700
QQ:   174632971
上海宇志通信

网友:
模拟看似简单,其实是个系统工程。现在纯模拟的比较少了,当然微波段的还有。
数字电路越来越快,尤其光纤的速度已经达到10Ghz了,电路设计就必须从模拟的角度考虑。虽然跑的是数字信号。Dac/Adc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现在用的2Ghz 的Adc采样和4Ghz的Dac输出,都必须模拟电路设计的好才行。个人认为数字和模拟一起都会才行。

网友:
应该不多吧,在中国搞模拟很困难,要是搞的好能挺挣钱的

网友:
搞模拟的前景是指数型增长的。
个人愚见!!

网友:
这个设计是可靠的,搞模拟的是挣钱,但是有个前提,你是爱这一行的,否则也差不了多少成就

网友:
号东西啊

网友(2010-10-21):
我就在做 也很矛盾

网友:
既然选择了模拟
就坚持着走下去吧

网友(2010-12-11):
这个不知道有人统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