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存储单元

楼主(2010-08-31):
静态六管 存储单元的版图怎样画 最省面积 请大侠帮忙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谢谢各位指点啊

网友:
欧拉回路~~~

楼主(2010-10-09):
shuo ju ti yi dian

网友:
这个应该和读写数据的位数有关
有的lay成扁长形
有的lay成正方形
总之就是lay完后使得整个的memory block像个方形的

网友(2010-11-18):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一起等

网友(2018-03-03):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