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PAD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0-08-31):
最近开始接触后端,对于pad有许多的疑问,请各位大虾赐教。

1.pad.v的作用,既然我已经定义了端口,也可以在DC时加约束,而且pad都是工艺库里定义好了,为何还需要pad.v模块,不可以在综合自动生产或者在布局布线时直接调用PAD模块;
2.综合前和综合后加入pad.v有什么区别?

网友:
直接例化吧

网友:
好问题,同求解

网友:
PAD.v就是直接例化一下PAD库,说明对应关系。不是所有的PAD都接同一种的,有可能是不同电压的,或者有些是电源的,有些是时钟的,有些是模拟的,有些是数字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