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晶振起振电路设计

楼主(2010-08-31):
各位:请教32K 晶振起振电路如何简单快速的得到INV NMOS 以及PMOS的W and L 值呢?我用扫描的方法,暂时没有得到。

网友:
32k  是低频的 , 简单用倒向器 不加其他器件很难实现

网友:
2L的兄弟说的是,由于32k晶振的等效电阻太大,需要比较小的gm,可使用源极退化晶体管实现。或者复杂点的用CS amplifier而不是用推挽(inverter)。不过这些结构都有个问题是工作在非线性状态,会有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多谢多谢!
我现在就是用简单的inv无论如何调整就是实现不了,在电感处加ic 有波形,但是过了200ms后就衰减没了;不加就是什么都没有。

另外一种电路形式仿真中。

楼主:
敢问2楼3楼大侠:在电感后面加ic 出现的波形是正常的吗?为什么会在200~300ms后衰减掉呢?

楼主:
目前的电路形式是这样:
M1 xo bias vdd vdd p33
M2 xo xi net1 vss n33
M3 net1 vdd vss vss n33
xi xo 之间用6个 nmos 串联做反馈电阻。
bias 是另外提供的偏执,请问这种电路形式是否可以起振

网友A:
我做过一次皮尔斯振荡器,给你一些线索吧,其实这个参考资料挺多的,你可以多找找。
做这个32k晶体振荡电路大概有以下几个步骤:
1)根据晶振模型确定出起振的gm(crit)和gm(optimum),这是两个值,gm过大或者过小都可能不起振。
2)根据这个gm去设计你的反相器尺寸,保证直流工作点对应的gm落在起振区间内,最好是gm(optimum),可以得到最快的起振速度。
3)32k起振时间一般在几百毫秒~几秒之间。你可以让vdd ramp up,获得起振的初始噪声,或者给.ic,.ic不推荐,这个很容易掩盖真实情况。

对于你的200~300ms衰减有可能是你的精度问题,更有可能是你的gm不合适。根据我做过的32k的经验,gm大概在10uS一般能起振。gm(crit)大概在0.1uS(不太确定了)。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
PS:直流偏置电阻要很大,我印象中要大于10M,你可以先用理想电阻试试。我印象中NMOS做反馈电阻似乎有点不妥当,anyway,你可以先用12M的理想电阻试试。

网友B:
楼主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按照 附件中文章的 推算  gm(m in)大概在0.3uS,gm(optimum)大概在20uS,和楼上的基本一样。 这样管子的W/L应该小于1 了。
继续去试一下。。我用的 gm大概90uS,应该也可以起振的吧。。。难道是仿真时间不够长。。

网友:
e。。又试了一下   果然可以起振了 。。 gm 大概设在20多uS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如有结果及时向各位通报!多谢多谢!

网友:
gm大些易振,但耗電。

网友(2010-12-18):
非常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2011-02-09):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1-03-14):
要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有试过用rlc做32k晶振的仿真,rfb取2~10M之间,rs取0的时候得到的震荡时间大概50ms左右,但是后面就不振了,很奇怪,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仿真时间要长,而且仿真步长要小啊,振荡器仿真不容易啊

网友:
RTC的仿真一般最少看400ms吧,如果你设计的电路不稳定,最后会停振的。
这个仿真很耗时间的,并且波形也比较大。
一般X1和X2之间的电阻用Nmos和Pmos一起做。也有只用Nmos的,具体要看你起振电路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应该可以看到个趋势,否则仿真速度太慢

网友(2011-09-05):
楼主的衰减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的问题也是可以起振,但几十ms或者几百ms就衰减没了

网友:
我的还是振不了啊~~~~
哪个好心人给个确认可以振的网表给我啊,我好确认是仿真设置问题还是线路设计问题~~~

网友:
皮尔兹里面有反相器吗 有点晕哦

网友:
哎,搞定了,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只要把reltol vabstol iabstol设高一点就振起来了

网友(2011-10-19):
请问你们的32k晶振参数是多少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12-04-10):
资料下了 谢了“wangweiming”

网友:
原理上只要gm_st>gm_crit,那么就可以起振
但好像时间足够长也不行
似乎还是要gm_st足够大??why

网友:
gm也不是越大越好,存在一个最优的gm使负阻最大——这个与负载电容/晶体频率有关系
负阻的方法或loop gain的方法都可以用来设计振荡器,我一般两个方法互相check
32K晶体的话,反馈电阻可小不了~~~
仿真起振的话,限制一下tran的最大step,gm合理的都会起振的,不需要给电源step之类的激励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来了

网友(2012-10-10):
我用皮尔斯电路 起振32K晶振,现在得不到波形,楼主能帮下忙吗

网友:
学海无涯

网友(2013-01-25):
set the systematic model in matlab and check the root locus curve.

网友(2013-09-29):
学习了,所述gm是什么情况下的?vds不同gm变化啊

网友(2014-03-30):
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

网友(2014-06-03):
看看是怎么一个设计

网友(2014-09-09):
我也正在做一个Crystal  Oscillator,用的是pierce 结构。

网友(2014-10-24):
推下公式算下Gm的要求范围,然后inv偏置好一般都可以工作的。

网友(2015-08-06):
大家有没有比较的好书推荐下

网友(2015-10-27):
好好学习,资料下了谢谢~

网友(2016-05-04):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哪里设置的呀,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我最近在做32kHz晶体振荡器,在给振荡器的Q1端加ESD时,振荡器的输出波形出现这个现象(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03338&;pid=9004486&page=1&extra=page%3D1#pid9004486)。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不胜感激。另外我发现在仿真时,给Q1端的负载电容加一个初始值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兄弟,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我也不太清楚,感觉上是ESD管子的Cdtot太大了,引起了Vin/Vout的反馈系数不是1(如果你没有给Q2加上同样的ESD电路)。你run个OP看看,看ESD管子的cdtot是多少,然后用一个理想的电容挂上去看看,如果理想电容也有这个问题,你给Q1/Q2加上同样的理想电容看看问题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那很有可能就是Cdtot的问题。

两个疑问/建议:
1. 亚阈区的大电阻model不一定准确,你最好多留一些metal option。我本人在silicon上吃过两次亏,现在几乎除了差分对工作在亚阈区,很少用亚阈区的管子。这些sim model不一定准确的,要多想想补救方案。

2. 你的那个ESD电路(我们一般叫做GCNMOS)一般用于power pin,为什么你的I/O pin也用这个? 一般的I/O pin ESD保护电路都用diode来做,GCNMOS寄生电容太大了。

BTW,我当年去一家公司面试,被问的问题是32K的晶振XIN/XOUT上有ESD保护电阻,怎么保证32k的频率依然是高精度的?这个问题也送给你。 目前我也不知道答案,你别问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还想和你探讨一些问题
   1.应该不是寄生电容的问题,加过等效的理想电容上去,仿真结果正常,没有出现加ESD之后出现的现象。   2.这么小的电流,好像用MOS管来做大电阻,只能工作在亚阈值区了。您讲的metal option,是说以后流片回来做FIB方案吗?
    3.这个ESD电路是GGNMOS,就是两个diode,我开始仿真的时候是两个diode。后来出现了问题我就去掉上面那个,仿真看看的,所以出现了你看到的只有一个GGNMOS图。by the way ,你们在做用在电源上的GCNMOS的ESD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电容和电阻的大小的啊?还有NMOS的尺寸(如下图所示)

   4.这个频率好像只和晶体的等效电感以及等效电容有关系把。
   5.能问一下你之前设计的晶体振荡器是什么结构的吗?

网友(2016-06-03):
回复 网友A: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们一般的IO上用Diode而不用GGNMOS,原因是什么?GGNMOS不也是一个Diode吗,如果说GGNMOS的尺寸跟Diode一样的话,寄生电容应该差不多。有没有更细的考虑?第二个问题,XI,XO上有ESD电阻应该不影响频率吧,如果用的皮尔斯的结构,连到gate端的不在乎这点电阻,连到D端的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不好意思,最近项目很忙.回复晚了.
1. 第一个问题我就帮不上你了,再问问别人吧。你要是不着急,可以用理想器件RLC逐步替换电路里面的元件,应该会找到原因的。
2. 小电流你可以用倒比管做或者高阻值的薄膜电阻来做,多费点面积而已,如果你要用亚阈区电阻,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多做一些test mode(通过芯片的PAD)来latch不同的option,做FIB不太经济.尤其是你不知道问题在哪的情况下.如果是test chip,你还可以做一些薄膜电阻或者倒比管的电阻通过test mode来替换亚阈电阻来排查问题.
3. 你的这个ESD电路,我记得一般用于VDD PAD,利用的是NMOS的snapback特性来做的. 我下面说的也是VDD PAD的情况. NMOS的尺寸一般要根据你要留多少电流来决定,比如HBM 4kV模式,你可以需要流过2.67A电流,那么一般设计值要到3A.ESD zap来的时候,这个管子要把3A电流泻放掉,保证VDS不能超过Vclamp要求). 一般情况下,foundry会提供一个参考值给你的.你要是非要问我怎么取值,你就难倒我了. 至于R和C,一般情况下,你需要保证RC时常数跟ESD的放电周期相匹配.但是有个问题是VDD power up可能有不同的上电斜率,这个RC常数不能在VDD上电时让Nmos管导通.所以RC是有一个区间的.
4. 这个振荡频率不只是跟晶体特性相关的,取决于外面的XIN/XOUT上看到的电容,论坛里面有一篇Eric的PDF文档,讲的很详细。如果找不到,我回头找给你。
5. 我好几年前做的是一个反相器利用源级退化做的一个皮尔斯振荡器,功耗很大,因为我们当时供电电压是从2.2-5.7v,所以做起来有点困扰。我后来在一颗test chip上尝试过你说的那种结构,但是由于当年经验不足,没预留test mode,chip回来fail掉了,后来也没查到原因。再后来,我就不做这个了。。。。

找到问题了给哥们分享一下,我对你这个电路也很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E:

1.你的问题问得好,可问住我了。我们用diode是因为相比GCNMOS面积更小可以达到同样的保护效果。由于我们的I/O是高速的,所以用了diode,为什么这个diode可以用更小的面积达到了同样的保护效果,我自己不懂,我回头问问我们的ESD专家然后回答你。
2. 我觉得栅极的电阻应该也会影响震荡频率,从真正的NMOS的G和D看过去,应该看到是一个负阻,该负阻会抵消振荡器里面的串联谐振电阻从而震荡。但是如果把ESD电阻加进去,我看到的等效电路是三条支路:1)晶体振荡器的RLC,2)晶体振荡器并联电容Cp并联于(C1,C2串联)即Cp+C1/2(如果C1=C2)。 3)两个ESD电阻和负阻串联. 那么第三条支路里面,两个ESD电阻我粗看起来应该对频率都有影响的,但是我非常有可能看错了,好久没看这个了,如果我看错了,请指出来,谢谢。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F(2018-06-12):
你们说的GM是怎么测得?

网友(2019-02-12):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的晶振起振后又停了,请教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呢,如何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是所有驱动管的gm之和吗?

网友:
问下,晶振电路的占空比和什么相关,我晶振的后仿真,占空比很大,可能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2019-11-04):
各位大神,皮尔斯结构晶振如何仿真?另外晶振电路先分析负阻还是先分析gm?

网友H:
我看过一篇关于起振条件原理上讲得更透彻的,今晚找找看资料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按照 附件中文章的 推算  gm(m in)大概在0.3uS,gm(optimum)大概在20uS,和 ...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2022-07-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串联电阻为啥会影响到频率呢,频率不应该是由LC决定的么?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H:
我看过一篇关于起振条件原理上讲得更透彻的,今晚找找看资料

哥,资料找到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I(2023-09-13):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次皮尔斯振荡器,给你一些线索吧,其实这个参考资料挺多的,你可以多找找。
做这个32k晶体振荡电路 ...

您好,请问皮尔斯晶体振荡器,反相器结构,振幅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我现在想降低振幅,应该从哪里考虑
另外还有一点,我上述图片中振幅都超过了VDD和GND,实际振荡起来会超过VDD和GND吗?有点不太理解,电源电压只有VDD和GND,它可以振到高于VDD和低于GND

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振幅差了点

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振幅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的GM是怎么测得?

请问您会测了吗

网友J(2024-06-27):
引用 网友I:
您好,请问皮尔斯晶体振荡器,反相器结构,振幅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我现在想降低振幅,应该从哪里考虑
...

你好,你这里面反相器是怎么设计的,能看看吗,我的反相器结构的皮尔斯振荡器,振幅很小,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这里面反相器是怎么设计的,能看看吗,我的反相器结构的皮尔斯振荡器,振幅很小,不知道啥原因
...

可以加我的扣扣814953504,备注以下,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这里面反相器是怎么设计的,能看看吗,我的反相器结构的皮尔斯振荡器,振幅很小,不知道啥原因
...

您好,关于在帖子中询问的反相器如何设置,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可以814953504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