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 SOS

楼主(2010-09-01):
/问一下各位高手
verilog 中 如果这么定义位宽 reg [7:0] abc; 与reg [0:7] abc; 二者之间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
有,高低位顺序不同

网友:
定义上没有区别,但内容装载方式就要看你赋值的另一方是什么顺序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纠结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