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原点,零点和极点问题!

楼主(2010-09-01):
极点,零点问题一直很模糊,希望有人的指点一下。还有,原点是怎样定义的?怎样判断离原点远近?极点的增加又会给电路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2011-03-30):
我也很模糊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讲的比较好,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顶一下,然后下载~~~~~~~~~~~

网友: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这本书上的第六章貌似也有,不过没楼上的详细~

网友:
其实呢,并不是很难,关键是要把电路的传输函数写出来,还有一点要记住,右半平面的零点相当于左半平面的极点(是指在相位裕度上),在幅值上还是相当于左半平面的零点,所以右半平面的零点影响很恶劣,因为坐半平面的零点用一个与它相近的极点就可以抵消,一般左半平面的极点是镜像产生的,右半平面的一般是由补偿电容引起的。可以加我qq:530966074,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半平面的零点相当于左半平面的极点(是指在相位裕度上),在幅值上还是相当于左半平面的零点  哈哈。。这个是艾伦书上的解释。

网友:
有右半平面的极点嘛?你是要说补偿电容会引起右半平面的零点嘛?我有个疑问唉,在一般的RC滤波器的C上串联一个电阻,有人说是引入一个零点改善相位,因此也叫相位滞后滤波器。。这个零点是左半平面的。。是不是说左半平面的零点能够减少相移?

网友:
左平面零点所形成的Doublet会造成settling的问题。

网友:
不是太懂,看书为上

网友(2011-06-19):
我也不懂,要静下心来看看书!

网友:
有右半平面的极点嘛?你是要说补偿电容会引起右半平面的零点嘛?我有个疑问唉,在一般的RC滤波器的C上串联 ...
引用 网友B:

    右半平面的零点减少相位,左半平面的增加相位;极点相反;零点其实体现在对于幅度的增强,极点体现于对于幅度的减弱;同时极点其实就是对地电容和电阻的并联引起;零点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串联电容引起,即有前馈通路的存在,也就是说会有两个以上的信号通路,导致在某个频率点处输出为零,这个点就是零点。请大牛指点……

网友:
极点,零点问题一直很模糊,希望有人的指点一下。还有,原点是怎样定义的?怎样判断离原点远近?极点的增加 ...
引用 网友C:

     右半平面的零点减少相位,左半平面的增加相位;极点相反;零点其实体现在对于幅度的增强,极点体现于对于幅度的减弱;同时极点其实就是对地电容和电阻的并联引起;零点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串联电容引起,即有前馈通路的存在,也就是说会有两个以上的信号通路,导致在某个频率点处输出为零,这个点就是零点。请大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下

网友(2011-07-19):
这个问题一直迷惑,谢谢资料分享,先顶再下

网友:
拉扎维书上讲了最基本的零极点概念,先看懂了在查找更进一步的资料吧。

网友:
学习一下,旁观一下

网友:
我个人的心得,需要理解好极点和极点频率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传输函数中的S用jw代入,是复函数,求复函数的膜值就是幅频曲线的函数,求复函数的角度,就是相频率曲线,在零点频率和极点频率处这两条曲线各有不同的变化。
极点是个复数,其实部没有物理意义,可以用于判断系统接收到激励信号后的震荡趋势。

网友:
好问题,共学习

网友(2015-06-07):
回复 12# huan_3030150498 左半边平面上的零点传输函数的表达式就是分子上是加号,对它取相频特性,就是正数相对于左半平面的来说对相位贡献就是相反的。左半边的极点在分子上,所以相频特性函数就是负相位,左半平面的零点是正相位。拉扎维的书第十章有讲

网友(2016-04-20):
thanks for your generou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半平面的极点,信号包络是衰减的;右半平面的极点,信号包络是递增的。如果出现右半平面的极点,信号就会被放大,而无法到达稳定。所以不存在右半平面极点。

网友:
其实感觉这个上面电路有说过,零点就是使传输函数分子为0的取值,极点就是使传输函数分子为0的值

网友(2016-08-29):
回复 网友D: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我要成为蓝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就说 拉杂维 那边模拟CMOS基础电路设计就是了嘛 整英文    装逼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非常简单易懂实用   比那些装逼的好很多

网友:
如同拾宝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7-01-12):
回复 网友D:

   多谢楼主!

网友(2017-07-06):
顶一下,然后下载借鉴一下

网友(2017-10-27):
刚学模电的小白,下点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