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的Dummy是怎么加的呢?

楼主(2010-09-01):
是在encounter里还是在virtuoso里面加呢?

网友:
都可以的

楼主:
两种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还可以用calibre 对gds直接操作。
用什么方法加出来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在encouter里面加可以考虑metal fill对时序的影响(虽然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什么是dummy?

网友(2011-08-16):
虚拟期间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encounter里面怎么加?
谁能写个流程?

网友(2012-05-28):
encounter里就是用metalFiller加

网友(2014-12-05):
可否告知一下加dummy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