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pad cell placement 问题

楼主(2010-09-01):
新手,
#-----------------------------------
;; load and position the i/o pads
axgLoadTDF
setFormField "Load TDF File" "Cell Name" cellName
setFormField "Load TDF File" "TDF File Name" tdfName
formOK "Load TDF File"
#-----------------------------------

运行上面脚本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could not add pad vsslright because it failed in created such a pad

网友:
看看你的TD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TDF文件
define _cell (geGetEditCell)
; create power pads

; Core power supply
insertPad "VSS" "pv0i" "vss1left" "VSS"
insertPad "VDD" "pvdi" "vdd1left" "VDD"
insertPad "VSS" "pv0i" "vss1right" "VSS"
insertPad "VDD" "pvdi" "vdd1right" "VDD"

; IO power supply
insertPad "VSS" "pv0a" "vss2left" "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left" "VDD"
insertPad "VSS" "pv0a" "vss2right" "VSS"
insertPad "VDD" "pvda" "vdd2right" "VDD"

; create corner cells
insertPad "VSS" "pfrelr" "cornerll" "VSS"
insertPad "VSS" "pfrelr" "cornerlr" "VSS"
insertPad "VSS" "pfrelr" "cornerul" "VSS"
insertPad "VSS" "pfrelr" "cornerur" "VSS"

tdfPurgePadConstr

; place the corner cells

pad "cornerll" "bottom"
pad "cornerur" "top"
pad "cornerlr" "right"
pad "cornerul" "left"

; Left side pads
pad "Instrn_iopad_0" "left" 1
pad "vdd1left" "left" 2
pad "vss1left" "left" 3
pad "vdd2left" "left" 4
pad "vss2left" "left" 5
pad "Instrn_iopad_1" "left" 6
pad "Instrn_iopad_2" "left" 7
pad "Instrn_iopad_3" "left" 8
pad "PSW_iopad_7" "left" 9
pad "Xecutng_Instrn_iopad_0" "left" 10

; Right side pads
pad "RESULT_DATA_iopad_0" "right" 1
pad "vdd1right" "right" 2
pad "vss1right" "right" 3
pad "vdd2right" "right" 4
pad "vss2right" "right" 5
pad "RESULT_DATA_iopad_1" "right" 6
pad "RESULT_DATA_iopad_2" "right" 7
pad "RESULT_DATA_iopad_3" "right" 8
pad "PSW_iopad_9" "right" 9
pad "Xecutng_Instrn_iopad_2" "right" 10

; Top side pads
pad "PSW_iopad_8" "top" 1
pad "Xecutng_Instrn_iopad_1" "top" 2
pad "PSW_iopad_0" "top" 3
pad "PSW_iopad_2" "top" 4
pad "PSW_iopad_4" "top" 5
pad "PSW_iopad_6" "top" 6
pad "OUT_VALID_iopad" "top" 7
pad "EndOfInstrn_iopad" "top" 8
pad "Test_Mode_iopad" "top" 9
pad "clk_iopad" "top" 10

; Bottom side pads
pad "PSW_iopad_10" "bottom" 1
pad "Xecutng_Instrn_iopad_3" "bottom" 2
pad "PSW_iopad_1" "bottom" 3
pad "PSW_iopad_3" "bottom" 4
pad "PSW_iopad_5" "bottom" 5
pad "STACK_FULL_iopad" "bottom" 6
pad "Rd_Instr_iopad" "bottom" 7
pad "reset_n_iopad" "bottom" 8
pad "Test_Regfile_Clk_iopad" "bottom" 9
pad "scan_en_iopad" "bottom" 10

网友(2011-09-15):
相同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用 dbCreateCellInst  吧, insertPad没用过

这个是tsmc lib的lab吧,  啥工艺的

网友(2011-12-29):
可以check 一下你最後一個欄位叫 VDD or VSS
看一下你的power fram view不是叫PAD or IO(bonding window text name)

网友:
这不是写了么

运行上面脚本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could not add pad vsslright because it failed in created such a pad

说明
insertPad "VSS" "pv0i" "vss1right" "VSS"
这句话有问题,  pv0i ,有这个pad么?

网友(2012-05-05):
我也不懂,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这个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2014-04-02):
大侠教教我吧

网友:
对啊,你工艺库中是否真的提供了这个PAD吗?

网友(2014-11-19):
参考库添加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