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串口通信的许多问题

楼主(2010-09-01):
以下是接触串口通信中的一些问题,恳请各位指点,若只是回答部分问题,请标上问题的序号,谢谢。
1. 解释一下接口、总线、协议,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总线是指一种物理实体,还是通信线路的抽象概念,如果通信媒介为光纤,那是什么总线?

2. RS485、232是不是只是一种接口的定义,不涉及协议?
3. I2C,SPI是什么——接口,总线或协议?
4. UART是不是只是一个功能部件,既非接口,总线,也非协议?
5. SCI是什么——在TI的DSP中它是和SPI、CAN并列的一种外设,那它是接口,总线或协议吗?或者它只是作为DSP中的UART使用?

6. 半双工通信中(如RS485)如何协调双方的收发,即如何确保一方发的时候另一方一定为收,会不会出现双方同时发送的情况?

网友:
说说自己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如果把需要进行数据交换的各系统看成是黑盒,那么接口就是提供数据交换的通道,或者说是保证通信的连接端口(比如一组gpio),当然有些接口比较复杂,还包括一些附属电路的。
有了接口,各个系统就有了提供数据出入的通道,但是各个系统不可能直接将端口连接啊,就需要有线路来将各系统的接口相连,这就是总线啦。这个链接线路可以是电缆,绞线,光纤,微带线等等方式。
有了接口和总线的保证,各个系统就实现了物理上的连接。但是如果都自说自话,你说汉语,我说英语,那谁也没办法听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这时候就要通过协议来规范通信。协议可以理解成通信各方都要遵守的规则。比如你说的半双工中的收发控制。还有数据同步,数据报头。报尾。校验。纠错,重传等等。这些都是在协议中规范的。这样遵守协议的各方就可以正常的通过总线进行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