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个电流放大器

楼主(2010-09-01):
讨论下整个电路的反馈过程,主要是弄清楚M1的源端是如何保持地电位的。另外,图中的增益表达式为何没有参数B2。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了。。。可以搭一个电路试试。。

网友:
B2可以计入open loop gain,跟运放增益类似,这个表达式中忽略运放增益A和电流放大增益B2。
M1点电位由反馈来保持,这点电压若离开平衡点都会转换为电流--> 电压,被负反馈掉。

楼主:
B2可以计入open loop gain,跟运放增益类似,这个表达式中忽略运放增益A和电流放大增益B2。
M1点电位由反馈来保持,这点电压若离开平衡点都会转换为电流--> 电压,被负反馈掉。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反馈过程,我说下我的思路:
假设M1源端电位高于地电位,则上面的电流镜电流变小,下面的电流镜电流变大,结果第二级输入的电位被降低,第二级输出电压变高,通过反馈电阻Rf的电流变大。然后怎么反馈使得M1源端的电位降低呢?

网友:
楼主你发了好多sansen的问题哦,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换一本试试

网友:
你的思路有错,你应该这样看,中间一路电流相等,那么最左边一路电流从上到下也相等,若输入电流增加,那么上面电流不会变化,只能是下面电流减小,那么最右边一路下边电流减小,上面一路电流不变,那么,放大器负向输入端电压上升,输出端电压减小,所以是负反馈!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Rs很小,而输入信号是小信号,所以M1源端电压几乎不变,源端电压变化对电流变化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你的思路有错,你应该这样看,中间一路电流相等,那么最左边一路电流从上到下也相等,若输入电流增加,那么上面电流不会变化,只能是下面电流减小,那么最右边一路下边电流减小,上面一路电流不变,那么,放大器负向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最左边的一路电流从上到下也相等,你这样的假设是基于M1源端的电位等于地电位吧?
我不太明白你的解释~

楼主:
楼主你发了好多sansen的问题哦,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换一本试试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弄懂的~

网友:
通过电流镜的镜像得出的结果啊,毕竟M1附近的四个管子源端为地或者在地电位附近,那么镜像法则成立

网友:
8# liuguojia612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M1源端电位的变化是由流过M1和M1下面P管电流不相等造成的

楼主:
说实在的我太认同你的观点,不过还是谢谢你热情的回复~~

网友:
不客气的

网友:
其实M1并不会是地啊 只是认为增益足够大 的虚地而已。反馈电阻也要足够大(还是增益)可以忽略电流 才可以虚地
认为M1 虚地 那么计算增益 就是VOUT/RF+VIN/RS=VOUT*CS   所以就没有B2 这项了
如果你认为M1 不是地电位 那计算增益 最后肯定会有B2 这项  也就是电流增益 要算进来  不能是进的电流和出的电流相等了

楼主:
其实M1并不会是地啊 只是认为增益足够大 的虚地而已。反馈电阻也要足够大(还是增益)可以忽略电流 才可以虚地
认为M1 虚地 那么计算增益 就是VOUT/RF+VIN/RS=VOUT*CS   所以就没有B2 这项了
如果你认为M1 不是地 ...
引用 网友D:

第一,我想搞清楚,M1的源端是如何通过负反馈虚地的~
第二,按你的式子计算出来的增益表达式和图片的不一样啊~

网友:
刚又看了下 我发现那个电路有问题  他标记的M1 的源端 是负端 然后输给第二及的还是负端 那么VO和M1

网友:
刚又看了下 我发现那个电路有问题  他标记的M1 的源端 是负端 然后输给第二及的还是负端 那么VO和M1 源端就是同相端  那还怎么负反馈  所有 就分析不通了 为啥虚地了
还有那个式子可以算出来啊 VOUT/RF+VIN/RS=-VOUT*CS   那么Vout+VIN*RF/RS=-RF*Vout*cs 那么VOUT*(1+RF*CS)=-VIN*RF/RS 那么VOUT/VIN=-RF/RS*(1/1+RF*cs)=-RF/RS*(1/1+RF/RS*cjw*RS)  这不一样吗?

楼主:
18# 梧叶飘黄 VOUT/RF+VIN/RS=-VOUT*CS, 你这个是按照什么列出来的,KCL?输出端难道就没有电流?不懂哎~~~

网友:
兄弟,不能这么分析。只能分析从M源端的进去(或者出来)的电流。这相当于一个跨阻放大器。如果你分析电压的话会很纠结。

RF的作用在于shunt shunt 反馈电阻。用于采样输出端的电压,但反馈给输入端的却是电流。

这个不好用V—V方法器的方法来分析。毕竟,反馈量是电流。如果硬要用电压输入的方式来分析,只有分析输入Vin的变化了。

网友:
     这个电路有必要好好的讨论讨论。关系着很多比较基础东西。SANSEN的书本 其实要具备一定基础的人才能看明白(有时候我看一个电路可能要推导一下午才明白他怎么推导出来的,人家就非常随意的在图片旁边一摆,我经常华丽的被鄙视)。很多电路,他的书本只有结论,或者只有评价。根本就没有推导。如果要看懂他的书,还是先看懂razavi的比较好一点。但是razavi的书实在是太理论化了。权且当做工具书来看吧。实在看不明白就回头翻番拉拉的书。
    这个电路的反馈的分析是关键。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电流-电压放大电路,又叫跨阻放大器。输入端在M1的source.电流即能流入又可以流出。明白了这个就非常好明白反馈了。当流入M1source节点的电流增加的时候,会导致M1下面的那个管子的VGS增加,使得输出缓冲器的输入端电压降低(注意这个时候M1上面那个管子的电流实际上是不变的,即他的小信号状况下,它的工作状态没有得到变化,这个不是和folder cascode 差不多么?)。最后使得输出端的电压降低,这样RF两端的电压会增加,从RF流过的电流就会增加,致使流过M1 source节点的电流减小,M1source的电压基本不变化。负反馈由此而来。
  如果用电压分析,那只能分析VIn 的电压。其实和电流的变化也差不多 呵呵 过一个电阻而已

  传输函数的分析,正如前面枫叶兄弟所推导的。针对楼主的疑问,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推导的传输函数的时候,有时候是忽略反馈网络的电阻的负载(本贴的具体情况下下要忽略掉反馈网络上RF所流过的电流,如果不忽略也有对应的方法对应去精确分析,不过相当复杂)razavi上的分析非常理论化(在反馈那一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析
这个东东设计上就是一个 电流放大级+负反馈运放吧, 是个2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流入M1source节点的电流增加的时候,会导致M1下面的那个管子的VGS增加,使得输出缓冲器的输入端电压降低 "到这里,分析的都对,可是“输出端的电压降低”,就好像有点不对了吧,输入端是接到缓冲器的negative端的,输入降低,好像输出升高吧。
还请您继续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晕了 看不懂

网友:
兄弟,不能这么分析。只能分析从M源端的进去(或者出来)的电流。这相当于一个跨阻放大器。如果你分析电压的话会很纠结。

RF的作用在于shunt shunt 反馈电阻。用于采样输出端的电压,但反馈给输入端的却是电流。
...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法靠点谱。。。

网友:
讨论下整个电路的反馈过程,主要是弄清楚M1的源端是如何保持地电位的。另外,图中的增益表达式为何没有参数B2。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电路还有点错误,就是后面的放大器不是那个样子地,应该是一个buffer,像图上那样不成了一个开环了吗?
sansen这本书的后面的图是正确的,楼主有兴趣可以贴上来。
这个由于开环的时候运放的输入点,也就是M1的源极是低阻(1/gm),而不是像普通的电压放大器那样是高阻,所以这个不能按照电压放大器的方法分析。而应该按照电流放大器的方法分析,(就像你不能用经典力学的方法解释量子现象,虽然这个类比不太贴切)结果就是书上写的那样。
这种放大器的主要好处是可以得到与闭环增益无关的3dB带宽,或者说GBW不再是一个常数,那么即使闭环增益高了,3dB带宽还是不变(理论上)。所以可以用作频率较高时(十几M到几十M)的闭环放大器。注意这时如果要改变增益需要调节的是输入电阻,而不是反馈电阻。优点是实现相同频率的放大,比电压放大器的功耗低很多。
缺点是噪声较高,线性较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流入M1source节点的电流增加的时候,会导致M1下面的那个管子的VGS增加,使得输出缓冲器的输入端电压降低 "到这里,分析的都对,可是“输出端的电压降低”,就好像有点不对了吧,输入端是接到 ...
引用 网友F:

兄弟,M1下面那个管子的VGS增加,后级的共源级的输出(即缓冲器的输入)不就是降低的么???不然为啥共源级也被人叫做反相器呢??不过这个缓冲器的接法的确有问题,既然楼上的兄弟都说了有问题了,那就看他的解释吧

这个电路关键在于要确定M1source的电压时恒定的。就像我们在分析电流源作负载的共源级的时候,那么我们认为即使输入管的VGS有变化,但是流过它的电流还是不变的,而实际上这个不是和公式矛盾的么(VGS变化,电流居然不变化 呵呵)?? 呵呵 大信号 小信号的概念一定要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图上有错误,我觉得只是缓冲器的正负端标错了,而不是后面的什么buffer的问题,至于你说什么是一个开环,我不太理解,这个电容Cc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普通的两级放大器的miller补偿电容呢?缓冲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两级放大器的第二级呢?输出是通过电阻RF送到输入端的,这不是闭环么?

你的后面的理解真不错,我还没有理解到你那种层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没看懂我写的意思。

谁说过VGS变化,电流一定要变化的啊?难道电流跟漏源的电压没关系么?你的VGS变化的再大,我的漏源电压很小,照样可以是电流不变的。

“VGS” 变化,是指的小信号,也就是vgs(小写)变化,流过它的交流是变化的,而此时流过它的直流电流是不变的,即此时的大信号VGS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不变的大信号叠加了一个变化的小信号,直流叠加了交流。

网友:
刚又看了下 我发现那个电路有问题  他标记的M1 的源端 是负端 然后输给第二及的还是负端 那么VO和M1 源端就是同相端  那还怎么负反馈  所有 就分析不通了 为啥虚地了
还有那个式子可以算出来啊 VOUT/RF+VIN/RS=-VO ...
引用 网友D:

这个放大器没有问题,后面放大器上用Cc连接形成负反馈,这个正负输入是相对这个单独的放大器来说是负向输入端。
而M1源端的负号则是整个系统(两级放大器:跨阻放大器+放大器)的负向输入端!另外,注意到是跨阻放大器,最好用电流输入,电压输出分析。如果用电压分析,那就不叫跨阻放大器,直接叫电压放大器的了!
因为是跨阻放大器,所以分析的时候应该是把输出电压信号通过反馈电阻变成负反馈的电流信号。至于增益的计算,第一级跨阻放大器增益我们假设为B的话,通过第二级电压放大器,增益很大,那么计算的时候可以看作跨阻放大器系统的增益是很大的,通过放大器反馈理论,开环增益计算就约为:Av=-Rf/Rs。
零极点的计算按照零极点计算方式,或者传输函数计算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没看懂我写的意思。

谁说过VGS变化,电流一定要变化的啊?难道电流跟漏源的电压没关系么?你的VGS变化的再大,我的漏源电压很小,照样可以是电流不变的。

“VGS” 变化,是指的小 ...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既然跨阻放大器输入为电流,那么分析的时候最好用电流分析,用电压分析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容易使人进入误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要看看整个放大器是接成了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我觉得后面的放大器好像接错了正负端。即就是按照你的电流放大器的分析方法也是分析不通的。

我跟27楼的争辩的“VGS”是基于他说的加恒流源的共源放大器的分析,是电压放大器,而不是这个电流放大器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图上有错误,我觉得只是缓冲器的正负端标错了,而不是后面的什么buffer的问题,至于你说什么是一个开环,我不太理解,这个电容Cc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普通的两级放大器的miller补偿电容呢?缓 ...
引用 网友F:

缓冲器的正负端怎么标错了呢?如果反过来不是正反馈了吗?
不错,“这个电容Cc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普通的两级放大器的miller补偿电容呢?缓冲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两级放大器的第二级呢?输出是通过电阻RF送到输入端的,这不是闭环么?” 这样是闭环了,你说的没错。我说的开环是针对这个buffer本身是开环的。

不过我一直受到书中后面的电路的影响,那里是一个unit gain buffer。(page298 slide 1015),实际中我也是这样做的。

按照这个帖子里的接法似乎也可行,但是负载电阻就会严重影响第二级的增益,实际上第二级的增益是很低的,miller电容意思也不大。所以我更倾向于第二级是一个unit gain buffer(其实也是两级的),这样可以将load电阻与第一级隔开,保证足够的增益。
有啥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说一下我的分析思路,你看看有没有问题的。

假设各路信号已经处于平衡状态,输入电流瞬时增加,那么M1源端下的瞬时电流应该也是增加的,M1上端的电流应该是不变的,所以使得电流放大器的输出(即缓冲器的输入)瞬时电压变小,那么由于接在是反向端的,那么缓冲放大器的输出变大,那么反馈过来的电流也是流入M1源端下的pmos管的(因为瞬时稳定,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端电压此时瞬时为0),这好像是正反馈吧,不理解啊。

还请您再解释一下您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这种分析方法对不对。
还有,你们认为的负反馈可以也分析一下么,谢谢!

网友:
图画错了,这个环路是正反馈。不会稳定的。

书上的东西也不全是对的。建议有空看看那些著名教材的勘误表,条目之多会让你汗颜的。
我看不懂的话,先用一小会时间尝试继续理解。再理解不了马上分析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发现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
再次思考 觉得还是正反馈 稳定不了
我觉得用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分析 不会有什么区别   虽说这个确实跨阻放大器
我觉得后面第二及 应该不是缓冲  而且应该 会提供很大增益  主要的增益来源

网友:
无所谓电流和电压,不要分得这么分明。
一般来说,电流变大电压也升高。哪个好用来分析就用哪个。
环路上这点用电流分析,那点用电压分析,很正常的。

网友A:
不太理解反馈过程,我说下我的思路:
假设M1源端电位高于地电位,则上面的电流镜电流变小,下面的电流镜电流变大,结果第二级输入的电位被降低,第二级输出电压变高,通过反馈电阻Rf的电流变大。然后怎么反馈使得 ...
引用 楼主:

liuguojia612说的我能理解,就是反馈回来貌似成正反馈了。。。难道第二级的输入电压的降低通过补偿电容耦合到了第二级输出端?不懂了。。。

楼主:
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看来我得自己仿真了,以确定是不是正反馈。现在有两个问题:
1.电路是不是负反馈,如何分析?
2.电路的开环增益是多少?这关系到最后的带宽表达式。

最后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

网友:
楼主 仿真完了 记得发上来 大家分享 哦 !!!

网友:
直观看似乎放大器正负端接反了!

网友(2013-09-29):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2016-11-12):
回复 楼主:

   mark好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