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什么是可控性,什么是可观性?

楼主(2010-09-01):
如题,什么是可控性,什么是可观性?该怎么分析呀,逻辑0和逻辑1的分析还不一样么?or与and也不一样么?

网友:
内部逻辑的某个节点可以通过某些输入端口来控制其逻辑状态

可以通过某些输出端口来观察其逻辑状态

楼主:
可控性了解,不过不清楚这里面为什么说可观性不ok呢?

网友:
可控制性也称可控性:数字系统通过施加测试码控制其内部状态的能力,称为数字系统的可控制性。
可观测性:数字系统通过输出采样取得输出响应结果的能力,称为数字系统的可观测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控性是指通过一组输入测试向量可以使每个节点发生0-》1或者1-》0的变化,
   可观性是指通过一组输入测试向量,可以敏化一条通道,使得每个节点的变化可以在输出pad上观察到

  左图的三态使能,以及右图的latch使能均不能出现这条敏化通路观察其变化,故不可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