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请教

楼主(2010-09-01):
请问各位,在CTS阶段的route_group -all clock_nets 具体是个什么样的route呢?route什么?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到底是什么route呢?

网友:
只是时钟net的布线;使时钟数的布线优先于普通signal

网友(2010-12-25):
先布clock net 再布signal net

网友:
是的,原来Astro也是这么处理的,ICC继承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