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 co-simulator momentum仿真问题

楼主(2010-09-01):
采用ADS layout 工具设计了一个四路的功率合成网络(采用3个威尔金森功分器),也给网络增加了电源偏置线,生成了一个layout元件,做co-simulator仿真时,电源从偏置线加入,但是功率管的漏极一直没有电压,导致功率管工作不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我是哪一步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合成网络的端口没有设置好,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端口的属性,是设置成single还是内置的端口?
   我仿真的频率是2~5GHz,是不是没有包括0Hz的频率,导致偏置直流电压无法加入?

网友A:
版图一直要算到零频才行

网友:
用S参数从0频跑一下,看看低频的东西过不过的去。
如果还是不对就用 DC Feed和DC Block把直流和交流分开来模拟。

网友(2010-11-28):
如果还是不对就用 DC Feed和DC Block把直流和交流分开来模拟。

网友(2019-03-27):
引用 网友A:
版图一直要算到零频才行

对的。。

网友(2019-10-05):
正在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查看一下物理连接有没有开路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仿真时可以增加一个single扫描,只扫描0Hz,结合你所需仿真的频段,可以仿真到DC的东西~~
以前听其他人说过Momentum需要仿真到0频,但我一直没遇到过,还以为他说的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