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momentum substrate 设计问题

楼主(2010-09-01):
ADS momemtum中,怎样才可以将substrate设计成多层不同介电常数介质材料的叠加,好像在设计时各介质层间总是有金属层阻隔?

网友(2012-05-05):
这个是什么应用?

网友(2012-08-28):
好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

网友(2012-11-16):
这个直接在substrate中可以设置的  直接添加定义好的层就可以了   然后在映射那里定义strip  slot  或者via就可以了   最后仿真结果你可以看到3D效果图   substrate是叠加在一起的

网友(2014-12-24):
是啊,设置完后可以preview一下,看看那3D是否有误

网友:
模拟的东西高大上啊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A:

   可是设置完了用preview一看我的有些层不是可见的,点击可见也不行,而且是同是那些命名为IMD1b,IMD2b.改字母也没用..请问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