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86系统中,如何用C语言操作PCi总线

楼主(2010-09-01):
x86系统中,如何用C语言操作PCi总线

网友(2010-10-20):
现在PCI总线很少使用了吧,都是使用PCI-E了吧。

网友:
看你想干什么了
都是些简单的MEM, IO操作。
看你要控制的设备占据了哪些地址,每个地址是什么应用。就对那些进行读写。
PCI和PCIE,软件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2011-08-25):
这与CPU有关,不同的CPU,操作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2011-11-08):
和CPU没关系。

2K/XP的DDK里面有PCI总线枚举的接口可以调用。XP的WDM驱动不需要自己枚举,系统会给驱动发消息如果有新的PCI设备接入。

如果自己要寻找的话是通过两个PCI保留的端口地址去遍历所有PCI设备。可以搜一下Ralf brown的x86端口和中断大全。
以前都写过的现在忘光了。

网友(2012-05-16):
就跟普通的C语言程序没有多少区别,关键是把PCI相关的地址空间设置好,包括CACHE等等访问属性

网友(2012-10-29):
高人有高解!OO

网友(2013-04-08):
在UEFI下操作

网友:
飘过,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