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 不知为何会自动产生test_mode这个 port

楼主(2010-09-02):
set_test_point_element
-type observe [concat [get_object_name [get_pinsDIGITAL/ck_4M_in]]] -clock_signal TRIM_IN[6]

set_test_point_element
-type force_01 [get_object [get_pins DIGITAL_CORE/checkphase]]-clock_signal TRIM_IN[6]

使用set_test_point_element
不知为何会自动产生test_mode这个 port

要如何去掉test_mode这个 port
或可以和TestMode/ScanEnable share port
assign existing_dft port

网友(2010-12-31):
不太清楚,望高手指教!

网友(2011-03-16):
可能是你设置的 test_mode 信号不准确,软件没识别,需要留意 -view 是选择 existing_dft 或 spec 。如果我的理解错误或问题解决了,希望能在贴中得到你的答复。

网友(2012-08-23):
很简单,你要先知道产生的testmode连接的是什么信号,作用什么

至于去掉或者它也很简单,逻辑生成之后remove_port connect_net就可以了

网友:
用DC工具 remove_port connect_net删除的话,TestMode虽然网表里删去了,但是生成的test model可能会有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