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CP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我在设计CP的时候,仿真结果是250uA,但是芯片的测试结果却比原来定的大了一倍多,是不是我设计的MOS管的长度太短了,沟道调制比较大呀?初次设计芯片没什么经验,请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也不说你用了什么样的管子长度,怎么看?

网友:
最好情况再说明点,光这么说条件不够。L是多少?是电流源吗?什么结构的电流源,

网友:
CP是什么?比较器?
250uA又是什么?静态功耗?输出电流?
太短是多短?0.6?0.18?

楼主:
管子的工艺水平是130nm,我设计的长度240nm,这个电流是电荷泵(CP )的输出电流 2# goodsilicon

网友:
L太小了。。。。。哪是电流镜的尺寸??

楼主:
电路中电流镜部分的尺寸是2um/0.52um和2.71um/0.24uM(width/length) 6# goodsilicon

current mirror.rar

楼主:
这个三个图是电流源部分的尺寸和电荷泵 NMOS 部分以及电荷泵PMOS 部分的尺寸,请问这个一般长度设计要设计到多大?

网友:
作为电流镜的一对管子应该有相同的L和W。而且电流镜的VDST应该取大一些,也就是L/W取稍微大一些,必要时还得采用cascode结构。你这个电流镜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说电流镜的一对管子应有相同的的L 和W,是不是说这对管子的尺寸要相同,也就是说镜像之后的电流和原来的一样大?谢谢指教 9# xiaxiaomingc1

网友:
。。。他的意思是Iout复制Iref电流结构中的俩个MOS管的L要一致,这是为了减少因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引起的电流复制精度误差,W可以不一样,这样就能成比列复制基准电流了,作为模拟设计,L一般不取特征尺寸的,像你的工艺是130nm的要取这个值的3-5倍,对于电流源还要大一些,也是沟道调制的原因

网友:
sorry i do not know

网友:
连这些都不知道  怎么可以这么浪费钱的!

多来eetop转才行!

网友:
仿真和测试不同。

可能是寄生电容的影响。或者有电流穿通。

楼主:
谢谢您!!! 11# sdd7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