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可以输出哪些后缀的文件

楼主(2010-09-02):
能否输出.txt文件

网友:
可以,保存数据啊

网友:
可以输出.txt为后缀的文件

网友:
输出数据一般保存为.mat 或.txt
save 变量 out.txt
save 变量 out.mat 都行
如果是txt的话还能用类似与C的fprintf fwrite函数格式化输出
看看帮助文档就行了
如果是输出数据,建议用.mat

网友(2011-12-03):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