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PC纠错能力

楼主(2010-09-02):
LDPC纠错能力有多强?和BCH的纠错能力相比如何?

网友:
LDPC纠错能力有多强?和BCH的纠错能力相比如何

网友:
LDPC码是最接近shannon限的码字,性能上远远好于BCH码,当然这是一般的概念,实际与选用的码长,码率都有关系,在大部分系统中BCH码只是附加的,用于解决其它FEC的Error Floor,如采用LDPC+BCH的级联码结构等,理想的LDPC码距离shannon为0.1dB左右,实在是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