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电路原理图 输出成PDF文件怎么设置

楼主(2010-09-02):
cadence 电路原理图 输出成PDF文件怎么设置

网友:
先用schPlot 生成PS 文件,然后用  ps2pdf转换。

schPlot( [ t_file ] [ w_windowId ] )
     => t | nil

Generates a plot. The plot is defined in the t_file plot template file. If you do not specify t_file, this function uses the plot options stored in the schPlotOptions property list. If you backannotate the schematic and you specify w_windowId, the generated plot has backannotated values.

楼主:
你说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弄!!!请问有相关的说明文档么?

网友:
in CIW:

schPlot("~/myPlot.ps" hiGetCurrentWindow() )

in UNIX:

ps2pdf myPlot.ps myPlot.pdf

网友:
在schematic窗口选择design->plot->submit。在option里设置打印出.ps文件来(不懂的看帮助)
然后,ps转pdf,百度知道

网友(2012-11-05):
我的电路图用.PS导出来的是彩色的,怎么设置能成黑白?

网友(2015-07-09):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2016-09-26):
回复 网友A:

   打印机那里是空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个虚拟打印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装在自己window下,还是装下虚拟机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虚拟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哦,好的,谢谢哈,我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5141里面可以导出为.ps格式,再转pdf格式但是在610里面不能导出.ps格式
显示no plotters

网友(2017-04-23):
直接打印,或者EXPORT 一下吧

网友(2018-10-22):
版图里的via和cont怎么转换出pdf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