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软启动时间问题

楼主(2010-09-02):
设计开关电源的软启动电路时候,   电路的软启动时间设计在什么时间较为合适!?
1ms倒2ms?!  如果设计的时间太短的话,电路启动时候的浪涌现象还是不能消除的。如果设计的太长,又没有必要!

网友(2010-12-04):
回复 楼主:

1ms 多点差不多了,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当然,有时要看具体应用,我就做过几百us的到几ms的不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对于charge pump DCDC 软启动都有哪些方法,望指导,正在做这部分,可是找不到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