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

楼主(2010-09-02):
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

希望能够有比较详细的答复

网友:
把第二级MUX的输入信号,提前到最后一级MUX的输入端。然后调整各级MUX的S端选择条件。不就OK了么?

网友(2010-10-12):
顶3楼!
关键信号,说明存在关键路径问题,第二级信号挪到最后一级可以减少路径timing。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1-09-13):
四级,可以将第二个信号移动到最后,并改变电路的几结构,将四级变成三级或者两级,这样就能很好的改变电路的时序。

网友(2011-11-21):
学习了,还没有涉及到关键路径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