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抑制比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用Hspice仿电源抑制比时,给电源提供的交流电的大小以什么为标准?因为不同的交流电求出的电源抑制比不同,到底取什么电源状态下的电源抑制比了?谢谢了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教一下哈

楼主: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AC分析是小信号分析,与激励大小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电源抑制比的分析是AC分析,分析的是小信号,不考虑激励大小,乃是比值

楼主:
可是我设的不同的交流值,用Hspice仿真得出的在低频下的电源抑制比大小还是不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哈!

网友:
楼主用ac仿真还是tran仿真的?
ac仿真的话,psrr是输出/电源输入。我们一般输入幅度为1,这样不用费事去做除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AC,好的,谢谢了!

网友:
无聊,都不回是吧?

楼主:
11# sokiphon 呵呵,初学者还望多多指教哈!

网友:
我用的是Cadence仿真过电源抑制比,加上幅值为1V的交流电压信号,仿真观察输出端口的交流特性,这样方便计算电源抑制比

网友:
同意楼上,用1V不必再计算,仿真结果就是要的结果..........

网友(2011-06-25):
回复 网友B:

    我用tran仿真,仿真出来的结果做FFT,那么怎样来计算PSR呢?
    我在电源上加了1Khz的方波,所以电源的能量容易计算,那么输出信号的能量怎样来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