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增益问题

楼主(2010-09-02):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各个管子都饱和,经过几番调管子尺寸和栅压,为什么增益就是上不去啊?最高为30多db!!!哪些管子搞的鬼啊?注明:采用的是开关电容共模负反馈。

网友:
单级本来就不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可以达到60db的,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啦

网友:
不是书上有计算公式么?

你通过仿真器把参数都提取出来,然后用公式算。看是不是和仿真结果一致。
不一致的话可能是仿真方法有问题。

网友:
加大偏置电流或许有帮助或者尝试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
首先检查你的输入对管,折叠共源共栅增益公式要明白,输入对管的跨导对增益有决定性的影响,另外就是看下仿真出来你的输出电阻有多大,60dB还是不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共模反馈吗?

网友:
自己可以算一算

网友(2010-10-09):
坐等高手

网友:
最好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
你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2010-12-08):
个人觉得30DB已经挺高了~

网友:
把电路图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呗

网友:
开关电容电路哇

网友:
单级 30dB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测你仿真电路不对,增益被共模反馈衰减掉了

楼主:
你提到了参数提取,请教一下,你知道工艺库里的管子在corner仿真时是怎么用各个参数值计算的吗?如阈值电压、替效应因子等

网友(2011-01-08):
我也想知道答案這部分我也卡住

网友(2011-03-20):
看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1-08-02):
你试试增大负载管的W和L的尺寸,同时翻倍试试。。。增益与尺寸成正比

网友(2011-12-14):
单端输出folded cascode可以轻松达到80DB,2pF负载。双端输出不加CMFB也可以做出来。你设计的电路只有30DB我想是CFMB没起作用,输出共模电平不稳定。

网友:
可以试下增加L,减小沟长调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