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的standby模式问题

楼主(2010-09-03):
哪位大虾比较懂LDO中的standby模式呢?
有懂的给讲解下,或者有资料的兄弟们给提供些。十分感谢

网友:
standby 我的了解是沒有負載的情形。IL=0.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standby应该是环路不工作,节省功耗的工作模式吧。

网友:
Standby current is the input current drawn by a regulator when the output voltage is disabled by a shutdown signal. The reference and the error amplifier in an LDO regulator are not loaded during standby mode.

----<<Understanding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of LDO Voltage Regul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