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DC综合后的时序报告会有这么多的warning,应该怎么改脚本,谢谢

楼主(2010-09-03):
请教,为什么DC综合后的时序报告会有这么多的warning,都是以下面这种形式的
Warning: In design '。。。', net '。。。' driven by pin '。。。' has no loads. (LINT-2)
是不是我的约束不合理,我design的所有输出都设的下面这种形式
set_load 0.4 [get_ports D_out]      -pin_load

是不是不太合理,应该怎么改脚本,谢谢大虾们

(上千行的下面这种warning)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125'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6_clk_r_REG522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111'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9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109'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1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93'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7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92'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6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91'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5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90'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4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89'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3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87'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21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85'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19_S2/Q' has no loads. (LINT-2)
Warning: In design 'digital_cal', net 'n131084' driven by pin 'digital1_mult5_clk_r_REG18_S2/Q' has no loads. (LINT-2)

网友:
看看代码是不是这样写的,

网友:
这些warning没有问题,综合时调用的基本单元,有些管教并没有用到,就会有no load的情况。

楼主:
谢谢,是我犯了个小错误 3# supergzy007

网友A:
明显是内部有些CELL的管脚没用到,呵呵
如果是整个module的输出管脚无load就得注意了

网友:
严重的谢谢楼主了啊!呵呵

网友(2011-06-20):
我也学习了,最近正在学习dc。

网友(2011-09-03):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我也遇到啦

网友(2012-05-26):
请教LZ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11-13):
这个比较容易解决的吧,仔细看看DC综合出的电路图,本身很多cell的管脚就是不用的

网友(2022-03-09):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报出的port在代码中都用到了,为什么还有好多load,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B(2024-07-25):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内部有些CELL的管脚没用到,呵呵
如果是整个module的输出管脚无load就得注意了 ...

如果整个moudle 的输出都没有load 代表了什么啊?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个moudle 的输出都没有load 代表了什么啊?

这个模块是多余的,或者说集成的时候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