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中的错误

楼主(2010-09-03):
本人使用modelsim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望指教
“# ** Fatal: (vlib-4) ******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
# 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or available memory and swap space.”

网友:
linux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我在linux下遇到这个情况,应该是产生的结果文件太大占用了很大存储空间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Linux系统,产生的文件只有60多M不是太大啊

网友:
是不是同时运行的进程太多,交换分区空间不足??

网友:
你的swap分区太小,MODELsim仿真起来不够用。(感觉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是要对本机的系统进行设置吗?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我遇到过该问题,如果你用的是6.0版本,那可以肯定就是软件BUG;升级到6.5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6.5d版本的,应该不算是低版本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分区太小了

网友:
内存或交换分区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当时是把某些task从top中拿掉了,放到子模块中去就好了

网友(2011-10-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虽然经过百般努力,算是回避了,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内存消耗仍然出人预料地大。请问楼主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2-07):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10.0的版本,在服务器上跑也不行,谁知道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5-05-13):
无用,我电脑内存8G,虚拟内存开到32G,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