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hspice 的图形界面如何启动呢?

楼主(2010-09-03):
如题 ,刚装了个Hspice 但是发现是命令行的界面,比较郁闷,望高手指点。

网友:
hsice本身没图形界面吧,
图形界面的话可以用simif,你说的事查看波形的话可用用cscope或sx之类的

网友:
linux 下hspice 没有gui

网友:
确实是没有界面的
其实命令也很简单
没必要搞得太多花哨的界面

楼主:
知道啦,谢谢大家!

网友(2013-09-17):
感觉没有图形界面有点麻烦

网友(2015-11-0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要在服务器上用hspice,但是没有图形界面,你说的simif是否专门用来提供hspice的图形界面?

网友(2016-10-01):
回复 8# xiaohaolaoda 你好,我安装了hspice2012,还需要安装simif吗?

网友(2016-11-11):
同样的疑惑

网友(2018-07-18):
聊了怎么用

网友(2022-03-07):
请问下cscope怎么看.ac0文件的波形,命令怎么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