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模块划分,将寄存器的输出做模块的边界

楼主(2010-09-03):
最近看到synopsys的综合教程,上面推荐的模块划分的方法是将组合逻辑作为模块输入,而将寄存器作为模块的输出,请问这是问什么?
谢谢!

网友:
主要是减少模块之间的组合逻辑延迟。如果输出不是寄存器输出,模块之间的延迟很大,导致时钟频率比较低。

楼主:
如果输入是寄存器,输出时组合逻辑,DC不能很好的优化组合逻辑吗? 2# supergzy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