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10.0 编译错误信息

楼主(2010-09-03):
诸位看看下面错误信息是什么原因?

Error (10003): Can't open encrypted VHDL or Verilog HDL file "H:/Azzw/NIOSII/Q91_PC_3C25/cpu.vhd" --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请教诸位专家,如何解决这个错误!!

网友:
文件加密 需要授权

楼主:
问题解决,破解注意:
32位计算机使用 。。。X86破解文件---破解/BIN 目录下面 SYS_CPT.DLL
64位计算机使用 。。。X64破解文件---破解/BIN64 目录下面 SYS_CPT.DLL

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