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MCMM流程中,tlu与Corner的对应问题

楼主(2010-09-03):
如题,有如下这几个Corner,BC、WC、LT(low temperature)、Typical、WCL。同时又有tlu+文件如下:cbest、cworst、rcworst、rcbest、typical。请问应该如何一一对应呢?

网友:
pvt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楼上正解,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不知道TLU文件里有关PVT的内容啊,就是说,我确定不了tlu的pvt。。。。
2# zh123456789

怎么就没牛人指点下迷津哪。。。。。

楼主:
自己顶!期待牛人解答!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 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2楼说的PVT一致是指什么,但如5楼所说 不一定一致的对于每个corner来说 都可以和不同的tlu 组合
所以会出现
bc-cw  bc-cb bc-rcw bc-rcb bc-tc
lt-cw .......
等等

取决于你的design需要signoff哪些corner,就去check 那些corner所有的组合,
不一定所有的都需要check就是了,比如bc lt wcl timing 都clean的话 wc 和tc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这不就是tsmc的corner么,

一般是 WC , WCL 是setup critical corner,
BC ,  LT , ML 是 hold critical corner
rcbest,rcworst 要比cworst,cbest乐观,
typical一般都不检查,

因此
setup scenraio 是
WC_cworst ,  WCL_cworst ,
hold scenario 是
BC_cbest , LT_cbest ,  ML_cbest ,

当然这些scenario  setup,hold都检查也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B:

    WCL 用 cworst 可能太悲观了, 我们用 WCL RCWORST
    sighoff 总是希望用尽量少的Corner 减少 报 report 的时间
所以我们 SIGHOFF 用 BC lib -40 cbest corner ,奇怪的是-40 对应的是LT lib 啊
不知道我们公司是怎么想的。可能LT CBEST 太悲观了?

网友:
还好吧,我们不用rcworst、rcbest的,因为不过悲观,

我说的这些corner 配置是PR阶段的,只是为了signoff correlation好,
signoff pt run还是要全面些,该run的就run,很快的,

对啊, LT和BC 类似的,都是hold critical corne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mean wo shuold run BC cbest 0 corner and LT cbest -40 corner for hold
但是我们公司跑的却是 BC cbest -40 corner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公司写错了呗, bc 就应该是0度, 你写个名字叫bc 读得确实-40的库 那就不叫bc了, 那就叫lt了。。。

网友:
是有点问题,因为温度不对应, bc是0度的, lt是-40的,

不过也可以做为一种折中吧,  就是bc做-40的,估计你们lt就不做了,省点事情

cbest 0c和cbest -40C 的差别很小, 估计你们就不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应该是你说的那样,signoff的标准一般不太会写错的了
    LT 我们是不signoff 只是推荐有时间报下看看

网友:
signoff 没有那样惊心动魄, 实际上加点margin,哪个corner signoff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