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仿真问题

楼主(2010-09-03):
Too many open channels in $fopen

Too many open channels in $fopen(verilog 2000 limit is 30 rather than 30)

请问如何可以超过30 个啊?

网友(2010-12-20):
如果他建议你别超过30个, 那就别超过30个, 太多的打开文件会让仿真变得很慢.
我建议你就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在仿真结束时使用脚本对该文件进行一些后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