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 对dft的影响

楼主(2010-09-04):
大牛们帮忙解答下dft遇到的问题:
设计中用了很多的latch作为时序器件为了省面积,
所以做scan的时候latch没办法作为scan器件,因为
库里没有scan的latch。该如何处理这样的设计。

网友:
同问,请高手帮忙。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何没有dft的latch,
latch不能加scan pin吗??

网友:
DFF不能加scan pin的,在compile -scan 就已經將SDFF替換的了DFF。

网友(2010-10-18):
如果你自己手动加可以。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不好意思,能不能讲的详细一些。那在compile -scan阶段latch的问题就没有影响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何没有dft的latch,
latch会违例

网友:
latch会打断scan chain,必须特殊处理,透明化处理。使enable端可控即可

网友:
latch也有专门的scan-latch,只是面积会比较大。

透明化只能针对两个FF间的latch用,很多个latch连锁的时候,透明化对时序威胁很大。

网友(2011-02-16):
由於DFTC做compile -scan時會將FF用scan FF取代
但latch沒有cell可以取代
因此對DFT會有影響,如果無法控制與觀察的話,會降低test coverage
另外latch在STA時分析也也會有些影響

网友:
When u are doing ASIC design, latch is not prefer during gate simulation or called synthesis. U have to initialize all the registers at every block for designing combinational logic. And that is rule of thumb...

网友:
therefore, d flip-flop is often used in ASIC design, but there is a trade-off, d flip-flop is required more area than data latch...

网友:
剛好也想知道這方面的資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