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分频时钟generated_clock在CTS前后的处理,sdc约束应如何写呢??

楼主(2010-09-04):
如题,
在CTS之前需要定义generated_clock,表示其和source clock的相位关系。

CTS之后应该如何约束呢??

大侠指点啊!

网友:
generated_clock你需要定义相位关系么??定义了相位关系,那还定义generated clock有什么意义??
你只需要定义source clock , clock port, clock name,-divide_by 这些就足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语惊醒梦中人,小弟想知道的是:
CTS后是否应该将分频时钟直接定义为 create_clock??

网友(2023-07-26):
最近在看sdc,  为什么要分cts之前和之后啊?  不是定义一次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