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 模拟开关 二选一电路 设计

楼主(2010-09-04):
两个模拟电平信号(不是数字信号的0或者1)
如何设计一个二选一电路,来按条件选通某一路模拟电平信号!?
本人的设计是,直接用两个模拟传输门来选通,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电路会不会有些什么问题?
其中模拟电平信号的幅度都小于VDD-VTH!

网友:
模拟电平范围可以从vdd到gnd的
最好每个通道两个传输门,中间差下拉nmos,第二个传输门的输出短接

网友:
我也想要可是没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加下拉NMOS是做什么用途的?还有第二个传输门短接,是为了补偿电荷溃通?

网友(2019-01-09):
回复 网友B:

    未被选中的通道,下拉到“0”,别悬空

网友(2022-02-23):
没有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