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中HREADY和HRESP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0-09-04):
HREADY信号是slave发出的控制谁的?看有人写的程序HREADY即当了输入又当作输出,看的晕乎乎的。
HRESP信号,是和HREADY信号同步吗?两者怎么配合?
希望大家用一个等待过程的实例,说明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hready是slave出到master,但每个slave都有一条hready的线,经过选择之后,只有一条被接收,而接收的那条有个feedfack到每个slave.
hresp与hready是同步,看一下spec都知道了

楼主:
但是SPEC.上又说,两周期延时的话当HREADY结束的时候,HRESP还要保持。这样说也不是完全同步的吧?请解释。
还有,SPEC.又说:多于两个周期的响应,HRESP一直设置为OK,这样的话,设计中是不是要设置计数器,如果等待大于2个周期,就给OK,不是的话在保持delay或者error? 2# darrenxu

网友(2011-09-22):
回复 网友A:

大哥,帮帮我吧。给个AMBA的Verilog程序吧 急求啊

网友:
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网友(2013-09-02):
darrenxu  说的很精辟 多谢

网友(2015-01-03):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有没有基于AHB的sram控制器程序,急求,简单的读写功能,HSIze hburst. Htrans都不必处理!谢谢了…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你说的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