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CMFB电路么?

楼主(2010-09-04):
这是allen的那本书上的P160上的图形,是关于CMFB的,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输入的是V3、4的均值电压,反馈的是电流呀,反馈的目的是维持I3和I1,I4和I2的相等,反馈是在它们不相等的情况下发生的,哪位能解释一下其中的本质吗?

网友:
先搞清啥是共模:(V3+V4)/2就是共模。
RCM1、2怎么求的均值?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欧姆定律了,你自己搞得定的。
共模反馈就是把输出的共模取出来,和一个固定的共模相比较,让它们相等,所以会用到反馈。因此叫共模反馈。

楼主:
输入的是V3、4的均值电压,反馈的是电流呀,反馈的目的是维持I3和I1,I4和I2的相等,反馈是在它们不相等的情况下发生的,哪位能解释一下其中的本质吗?

网友:
如果共模电压大于VCM,则IC3降低,使I3,I4也降低,则使共模电压降低.最后使共模电压大致等于VCM.

楼主:
四楼解释的和书上一样,没有解释共模反馈实现的本质,不过瘾。

网友:
共模反馈就是为了让输出共模电平维持在理想的共模电平上,以便达到差模输出范围的最大化,不知道楼主清楚没?

楼主:
我感觉共模反馈的作用在于使直流偏置保持稳定,不知道对不对?也就是维持共模输出的直流电压的稳定。

网友:
我感觉这个电路的实用性不会很大,高的输出阻抗,必然使得共模反馈用的电阻很大。
至于原理挺简单的,首先就是反馈回来的电压是V3和V4 的平均数值
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让这个平均值等于VCM,那么反馈网络的电流就会平衡
。其次一旦输出的v3 和v4 的电压平均值变大,那么使得Ic4变大,从而Ic3变小。
那么电流镜就是的输出的电流到I3和I4变小。但是I3和I4的和是不变的,必然使得输出端的电容放电
使得电压下降,从而使得输出电压维持的VCM不变
我觉得不要去关注是什么反馈,要理解实质是什么就好了。
分析完毕

网友:
教材上说,差分结构只是针对差分输出的,对共模输出的偏差没有抑制作用。如果M34和M12有一定电流失配的话,这个可能会导致其中某MOS进入线性区。要抑制这个偏差,引入一个反馈到M34。(额其实我也是抄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