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流放大器?

楼主(2010-09-04):
这是allen的那本书上的电流放大器图形P176,不知道怎么分析的,哪位大侠可否帮帮忙?为什么不是io=i1-i2?还有了,为什么中间的电流源是2I?左图中右边那个i2是怎么来的?

网友:
I为偏置直流电流,而i1,i2为小信号电流。M1源端流过电流为I+i2,则流过M2的电流为I+i2,流过M3的电流为2I+i1-(I+i2)=I+i1-i2,同样,流过M4的电流为I+i1-i2,I为偏置电流,小信号输出为i1-i2。

网友:
讲得很细致啊

网友:
这个电路的电流增益岂不是很小,除了可以将差分电流转为单端还有什么优点?

楼主:
主要是实现差分放大,电流增益可通过调节宽长比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节尺寸能放大个多少倍啊?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是translinear电路的一类。这些材料有讲这类电路(第二和第三章) AICD.pdf (567.82 KB , 下载次数: 112 )

网友(2011-11-27):
要把工作点和小信号区别开

网友(2016-08-16):
这些材料有讲这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