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05):
代码在quartusII里都调试成功了,移植到ISE里综合出现了如下警告

WARNINGar:288 - The signal clk_IBUF has no load.  PAR will not attempt to route this signal.

我的所有输入信号都出现这个警告,如果布线不对输入信号布线的话,当然不会有信号输出了,实际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信号输出。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警告?

网友:
在其他工具里面 DC icc 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觉得很是奇怪。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PLL之类的东西?还是人为添加了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写的锁相环,没有调用IP,也没有认为加BUFF

网友:
clk_IBUF那这个信号不是你的PLL里面的吧?

网友:
你看看你的pcf文件和ucf文件的约束是否一致的吧,修改一下约束试试!

网友:
要写ucf文件的吧,跟xilinx芯片的引脚连结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是小弟犯了个小错。。

网友(2012-12-1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不能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3-07-01):
回复 楼主:
       您好!我在用XC3S50AN开发一电路板的时候,首先想看看我引脚分配的是否合理,所以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可是在综合、布局布线的时候对输入引脚提示WARNINGAR:288:Signal ....has no load.....这个警告,输出引脚提示has no driver,在网上也没找到什么资料,看阁下遇到过这个问题,能给些建议吗,谢谢你。。如果我问题没表述清晰希望给我回帖啊,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看下综合结果是不是有些信号被优化掉了

网友(2015-08-27):
麻烦能说下解决的方法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多谢了!

网友(2016-10-31):
有谁可以读XC3S50AN的程序联系我 18913611225

网友(2024-04-2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是小弟犯了个小错。。

你好,我的输入数据信号也都报了这个警告,导致我仿真输出数据一直为不定值x,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