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里面,怎样定位到一个坐标啊

楼主(2010-09-05):
就是想定位到一个坐标,就像drc lvs中的错误一样,双击一下就能跳到错误那里。有没有这种快捷键呢?》》

网友:
什么工具?

网友:
还真没试过有没有这功能,我一般都是看鼠标位置,直接在那个位置放大就好了,也不麻烦~

网友:
好像要看干什么,才能定能否 确定左标

网友:
可以通过skill来实现

网友(2016-02-16):
用CIW窗口输入X:Y,在virtuoso中按K键就是标尺的那个,再到CIW窗口回车就行。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方法

网友:
IC616以上版本 Tools---〉 Enter Points 输入坐标后回车。鼠标直达坐标位置

网友:
5141也有类似方法,在virtuoso界面下按tab键,而后在CIW按照  X:Y 输入坐标,回车,之后鼠标就会自动移动到坐标处。

网友:
顶一下 encounter有类似方法么?

网友(2019-11-24):
skill函数可以参照hiPan()、leZoomToPoint()等函数,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