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ultisim 和hspic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9-05):
multisim 和hspice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侧重点?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2010-11-0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前者没有后者专业

网友(2011-02-07):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有高手吗?

网友(2011-05-01):
更有特点吧,网上查一下,我记得有个帖子做了个比较的,谷歌

网友:
这2个软件小弟都有在使用
multisim 属于 pcb级的模拟,也就是一般市售IC模拟
hspice 属于 晶片级模拟,也就是NMOS,PMOS 等 IC 布局模拟
最大差异在于 multisim可以呼叫IC使用,例如7404、4081等
hspice 则必须撰写网表定义mos size 和节点等
个人认为multisim比hspice好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hspice很难...)
尤其是multisim有图形介面、虚拟仪表可使用,hspice全部都是要手动撰写网表(包含电源、测量点、全部都是撰写指令,没有任何图形介面可用..)
hspice想要使用图形介面设计也是可以,但必须透过cadence的schematic等功能,但也只是撰写电路,测量的指令还是要自己写...

网友:
hspice想要使用图形介面设计也是可以,但必须透过cadence的schematic等功能,但也只是撰写电路,测量的指令还是要自己写...
楼上说的是不是spectre啊。。。

楼主(2011-06-12):
multisim 仿真板级电路,只能调用已经设计好的芯片等。hspice仿真芯片级的电路,例如可以设置mos管的宽长比

网友(2014-07-16):
我觉得Multisim适合入门学习用,尤其是学生,后者比较专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前面的本科用,后面都没用了

网友(2015-01-01):
感謝大家分享,我也學習中,謝謝。

网友(2015-06-24):
真的学到一些知识了,很棒

网友(2018-05-22):
multisim电路板级,如果我们做模拟,数电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