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负载调整率的问题,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0-09-0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感觉应该是很简单的,不过一直没有想明白,希望大家给我讲个明白,谢谢。
     具体就是LDO也好,DC-DC,还是AC-DC,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大,输出电压是下降的,按照反馈理论,输出电压等于基准电压与分压电阻的一个固定比例,那么按理应该是不变的啊,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 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大,功率级的增益变小,也就是环路的增益变小,那么环路的增益变小导致输出电压的变小,不知道是否准确,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如果增加的是电阻负载,环路增益下降:gm按照根号提高,Ro直接成比例减小。
如果增加的是电流源负载,环路增益提高:gm按照根号提高,Ro不变。

但是这两种电流增大都会造成输出电压下降。
我觉得输出电压下降是直流工作点变化造成的。也可以理解成大输出电流时,输入需要一个offset(系统性的,不是随机的),在这个offset下,输出才能是设定值。
书上讲的那个东西貌似输出能力无限,输出电阻为0;也不包含系统失调。适合教学,避免把人一下绕晕。
如果你把输出电阻加上,配合有限的环路增益,你就可以看出来输出随着电流变大而降低了。

网友:
G/1+GH环路增益GH的确会影响传递函数吧,Vout降低说明G/1+GH变小了,这个好像看不出来环路增益是变大还是变小吧

网友: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感觉应该是很简单的,不过一直没有想明白,希望大家给我讲个明白,谢谢。
     具体就是LDO也好,DC-DC,还是AC-DC,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大,输出电压是下降的,按照反馈理论,输出电压等于基准电压 ...
引用 网友A:

不准确。
主要是LDO的反馈回路的输出电阻,可以看作电压源的内阻。即使假设负载不影响环路增益,那么这个电阻随着负载不变。但是当负载电流增大时,流过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就变大,所以输出的电压就变小了。
如果将LDO的负载电阻减到0,就成了理想电压源,就没有负载调整率了。

网友:
G/1+GH环路增益GH的确会影响传递函数吧,Vout降低说明G/1+GH变小了,这个好像看不出来环路增益是变大还是变小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所言。。。。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如果增加的是电阻负载,环路增益下降:gm按照根号提高,Ro直接成比例减小。
如果增加的是电流源负载,环路增益提高:gm按照根号提高,Ro不变。

但是这两种电流增大都会造成输出电压下降。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输出电阻了,和offset无关。

楼主:
主要是输出电阻了,和offset无关。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阻应该也是变大的吧?
如果不变,那么输出还是下降的;但是由于是电压负反馈,增益的降低导致输出阻抗的变大,这点没有错吧?
另外,增益的减小是由于功率管那级的电流变大,增益减小,没有错吧?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C:
输出电阻应该也是变大的吧?
如果不变,那么输出还是下降的;但是由于是电压负反馈,增益的降低导致输出阻抗的变大,这点没有错吧?
另外,增益的减小是由于功率管那级的电流变大,增益减小,没有错吧?
请大家不 ...
引用 网友A:

凑合。。。。。。

网友:
不是很懂

楼主(2011-04-09):
应该是环路增益的问题吧,从公式推导最好

网友:
理论的东西,在现实中总是有缺陷的!

网友D:
    LDO属电压并联负反馈,闭环输出阻抗Z=Z0/(1+AF),Z0为开环输出阻抗,AF为环路增益
从LDO输出端看进去,等效为Uo电动势串联Z的戴维南电路,其中Uo为LDO开路电压,则负载时Uout=Uo-IZ,这就是负载电流和输出电压的基本关系。现在来回答楼主的问题,A是频率和负载电流的函数,先假设A不变,因为Z有限,负载电流的增大仍然会引起输出电压下降,所以负载调整率并不是单纯因为A的减少引起的,Z是电压下降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如楼主所说,A会随负载电流增大而降低,这时Z=Z0/(1+AF)变大,加剧电压下降,在这点上,我又明确地告诉楼主,你并没有完全错。

网友(2025-08-22):
引用 网友D:
LDO属电压并联负反馈,闭环输出阻抗Z=Z0/(1+AF),Z0为开环输出阻抗,AF为环路增益
从LDO输出端看 ...

Uout=Uo-IZ;
Z=Z0/(1+AF)=Z0/(1+A1*gm2*Z0*F)≈1/(A1*gm2*F)---假定反馈电阻比Pass MOS阻值大,gm2为Pass MOS跨导,A1为EA增益
所以,负载电流I变大,Z变小,
IZ=I/(A1*gm2*F),gm变化率更慢,所以IZ还是变大的,Uout变小
谁赞成,谁反对,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