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的布线与时钟树综合

楼主(2010-09-06):
大家一般是用脚本来做,还是在GUI上做呢。一般来说布线后和CTS后要做几次优化呢?优化到什么程度算是好?

网友:
timing and drc ok 为止

网友:
弱弱的问下encounter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dence SoC
Encounter,简单的说是数字后端设计中使用的一种工具

网友:
xue xi yi xia!

网友:
好东西!
1# wjie8716

网友:
脚本GUI都可以,但还是觉得用脚本方便

网友(2010-10-08):
走了一遍一个计数器encounter的流程,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做时钟树综合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We have developed scripts to do the design fully automatic.
It's very usefull when design changes repeatedly.
optimization is a matter of time and resource.

网友(2010-12-06):
初学时建议用GUI

网友:
同学习
原来用Astro,以后也要用这个了

网友(2011-06-09):
先用GUI,再用脚本

网友B:
菜鸟先用GUI,老鸟都用script

建议preCTS,postCTS,postRoute每个阶段setup/hold的优化都不要超过3次,一般2次再不收敛,就要找原因了。

网友(2013-04-11):
我是菜鸟,用GUI

网友:
use the script to synthesis

网友:
you can use ckECO to optimize the clock tree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B:
菜鸟先用GUI,老鸟都用script

建议preCTS,postCTS,postRoute每个阶段setup/hold的优化都不要超过3次,一 ...

版主能给个script的栗子吗?一些基本操作命令还好,可是有些操作就不知道怎么写script,比如怎么判断优化次数?怎么知道优化后是否满足要求了呢?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