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仿真过程的 Error ,求指点!

楼主(2010-09-06):
我在transient simulation中遇到如下问题,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改吗?谢谢!

  Warning:Newton algorithm did not converge in 25 iterations.
Error:Convergence problems.Canot reduce time step.

我仿真的是一个mos电容结构的器件,除了vgate外,漏源电压均为0。电介质层是多层的,当我改变某一层的厚度层时,会不收敛。已经调整过网格spac,但没什么效果。

  注:论坛多是提供软件的安装,但对软件的使用交流较少。恳请潜水的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同情,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A(2010-11-29):
会不会是计算方法的问题,你换个试试,比如不用Newton,用GUMMEL,或者两个都选中,因为Newton是对整个系统的变量一起求解,而GUMMEL每次只求解一个变量,其他的保持不变。所以Newton更容易导致不收敛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楼主试试!

网友(2013-01-17):
MAX Newton=10 这样行不行?

网友:
这样如果还不行的话,网格设置也合理的话,那么可能是你定义的材料浓度和厚度不合理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4-02-26):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大神!

网友(2015-01-20):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怎么看网格设置合不合理啊?

网友(2015-12-07):
令循环的次数大一些 比如30 40 再试一下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计算方法的问题,你换个试试,比如不用Newton,用GUMMEL,或者两个都选中,因为Newton是对整个系统 ...

这个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