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判断振荡器是否振荡

楼主(2010-09-06):
小弟在最近的做VCO仿真。最近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在采用osctest仿真S11判断是否振荡。
1.在一些情况下,满足幅度大于1,相位等于零,但是用时域仿真确没有振荡,如果用谐波仿真看,确是可以振荡的。

2。而有的时候,时域仿真确振荡,如果用谐波仿真看,不能振荡的。
3. 采用osctest仿真S11,满足振荡的点和实际谐振点不一样,和振荡器后面的buffer关系很大,没有buffer,两者就接近,带上buffer就差别很大。
不知道有没有大虾做过相关仿真,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
谐波仿真只是你所关心的频率而已,但是还是应该以瞬态仿真出来的波形判断是否震荡
初始震荡频率和稳定后的震荡频率是有频率差的